高考
白光触摸屏数据表格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请问前辈为什么我用白光触摸屏软件打开触摸屏程序数据表格显示的时候,却看不到显示具体的PLC内部寄存器的代号。 通过仿真才能看得到呢??谢谢指教啊!!!!!!!!!!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不能明白你的意思
你需要了解的是想看到数据表格中对应的寄存器号?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菜单显示——用户定制——内存显示就可以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