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本人刚刚接触AutoCAD Electrical 2008,请问各位高手AutoCAD Electrical 2008里面的电气元件图标(如图)如何缩小,放大???

网友A:
在插入元件时候,SCALE比例输入即可!
下载积分:+4(骆海深) 感谢!

网友B:
选择整个元件块,右键缩放,给个缩放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C:
SC命令后输入比例即可

网友D:
楼主给不可以把你的电气版cad给我发一份啊 在这先谢谢你了 邮箱402152895qq.com

网友E:
电气版 的 和普通版的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