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OD GU221H-LE4硬件手册

楼主(2012-11-05):
我用UG00S-CW4软件连接时显示“端口不能打开”而失败。通讯设定我选的是“串口”;USB连接端口用的是“COM4”;速率为“57600”;不知哪里操作有无;就是连不上。这个屏没用过,急死人了。还望高手指点。哪位大侠有POD GU221H-LE4硬件手册;网上实在找不到了---能否传一本邮箱
dongzegongsi@163.com
;或发一个有效的下载路径。网上的路径都打不开。再次谢谢!!!祝您发财!!!

网友A:
UG221没有自动切换到系统页面的能力,因此你需要按SYS+F1手动切换到系统页面,然后进行下载操作,这个在硬件手册上是不会说的。
UG221从来没有单独的硬件手册,所有的UG使用同一本手册,就叫做UG硬件手册。
有问题可以问我~~~~
Regards

网友A:
UG硬件手册在富士中国网站,你需要写入你基本资料,他们会给你发下载点或者光盘寄送的。
UG221H-LE4等同于Hakko的V606M10,全部一样,只是名牌不一样而已,Hakko的资料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下载。
Regards

楼主:
谢谢1楼大师的指点;我再试试---像您学习!

楼主:
大师:
我还想请教一下屏幕背后那一排指拨开关是什么功能。明天我再去试试看能否连的上;有问题我再向您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