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LC脉冲输出端的接线上串联一只2.2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11-05):
有人说明限流,也有人说是能抗干扰。究竟是哪种?或是两种都有?

网友A:
是降压用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PLC这边用的24伏 另一端元件要求是5伏的 串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直接接上
降压用的!!!!!!!
下载积分:+1(逆水行舟) 热心助人!

网友C:
限流,你可以看驱动器的手册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2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C:
降压的各位 ,自己去测量一下电阻上是多少电压哈,你就知道是限流呢还是降压。自己也好好看看驱动器的手册。
以上,欢迎各位讨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降压用的,一般是24V的电,加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直接用,不然会烧控制回路的。
lybsjd

网友F:
分压用的;原因见2楼。

网友G:
是不是松下的、、其实不用接电阻的~~~原来的3、4、5、6改为1、4、2、6
正儿八经的~

网友H:
是分压,一般驱动器脉冲信号都是5V输入的

网友I:
2楼说的对!!

网友I:
如图,主要是看你接那个端口

楼主:
没有抗干扰的作用吗?

网友C:
没有抗干扰就是限流,光耦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J:
一是降压,二是限流,三是保护控制回路。

网友K:
就是降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L:
电阻串联分压。
Made wish ,517029687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M:
看了很多呀!
很多根本没有动手,看到PLC输出24V 驱动需要5V串个2.2K的电阻就说是降压!
你要是没怎么看手册的话~~麻烦多动动手!
2.2K出来还是24V的!
做电这块不能马虎呀~~~
一同事被电弧伤了··他自己大意了!
哎···
深有感触!

网友N:
应该是限流,我是三菱的PLC配安川的驱动器,接1.5K.

网友N:
老外算的,不知道怎么算的,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O:
抗干扰的

网友P:
输入端并联电阻是限流 ,输出端串联是为了分压

网友Q:
支持2楼..互相学习...

网友R:
实际做过步进或者伺服工程的人度知道,在脉冲回路上“串联”的电阻功能。
如果PLC输出端口电源接的是5V,可以去掉该电阻。如果PLC输出端口连接的是24V电源,则必须“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也可以理解降压作用。
我们来看原理,因为驱动器输入端口是光偶,可以理解为LED负载。一般常用的LED工作电压在2V左右,电流在5mA左右。如果把这个LED没有连接降压(限流)电阻连接到24V电源中,结果可想而知。
“串联”电阻后,可以让它工作在额定范围。
之于,降压还是限流,我认为都正确。只是看他以什么为依据看待这个问题,实际就是以电压还是电流的依据。

网友S:
看下有没有用驱动器

网友T:
降压的,在有负载的情况可以量到电压降低

网友U:
串联电路是分压,电流都相等,这么简单,不知说限流的朋友是怎么学的物理的。

网友V:
是限流的~!!一般驱动器都是5V的~~而PLC是24V~!串个电阻~降低电流就不怕驱动器烧掉~,注意~串电阻只能限流~不能降压~~,想降压就用3极管加稳压2极管~!不信串好后可以测测电压~就知道结果~~电阻也分有功电阻与无功电阻~

网友W: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都要串入一个2,2K的电阻,起到降压的作用

网友X:
看是怎么接的了,有一种接法是降压限流用的,有一种是增加电流的。如果控制器的电压是24v以下的是降压限流的。当控制器的工作电流少于0.1a时,并联电阻增加电流来增强晶体管的开关速度。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wusaoyun

网友Y:
我只能说25楼高人。个人比较趋向分压说。请大家讨论帖子里那张图上光耦前并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Z:
看那接线图不就知道是不是分压了?
12楼提供的图纸,分析是做限流保护的。
限流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欧姆定律来限制电路中的电流的,让电路中的电路不至于过大,一般这种电阻都是用来保护元器件的。

例外分流跟限流不是一个概念,回去翻翻书!

网友AA:
限流 分压

网友AB:
2楼说的非常好,相应的设备有说明

网友C(2013-10-12):
引用 网友U:
串联电路是分压,电流都相等,这么简单,不知说限流的朋友是怎么学的物理的。

请问此楼的楼主物理考试一般是多少分:
公式:I=U/R
那么在串联电路中,总电阻=各个电阻相加,那么公式中的R值增大,电流是不是减小,冒昧的说你一句:一看你就是文盲
假设没有加入2.2K 电流是 I=24/R  加入2.2K  I=24/(R+2.2K)  试问你楼主,推断一下,是限流还是降压。

最主要是你楼主还给我搬物理理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C:
降个屁的压,你串电阻后再量下电压,原来多少伏还是多少伏,这是实际动手得出的结论。

网友AD:
找个中学的物理书看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AE:
降压:又不是说 把24V降低,加入电阻后,一部分电压就在电阻上了
限流:不加电阻的话I=24/R ,加入电阻话I=24/(R+2.2k)
我觉得这2个说法都对啊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请问此楼的楼主物理考试一般是多少分:
公式:I=U/R
那么在串联电路中,电阻值都是相加,那么公式中的R值增大,电流是不是减小,冒昧的说你一句:一看你就是文盲

电子对这些人来说是文盲,是限流,光耦是电流型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电子对这些人来说是文盲,是限流,光耦是电流型负载。

终于有人知道了,唉,好不容易的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G:
降压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此楼的楼主物理考试一般是多少分:
公式:I=U/R
那么在串联电路中,总电阻=各个电阻相加,那么公式中的R值增大,电流是不是减小,冒昧的说你一句:一看你就是文盲
假设没有加入2.2K 电流是 I=24/R  加入2.2K  I=24/(R+2.2K)  试问你楼主,推断一下,是限流还是降压。
平常我们没有2.2K电阻,用2K的一样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H: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知道了,唉,好不容易的啊

是限流,扫萌先锋!因说分压真是很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G:
降压用的

去看伺服驱动器手册,在看光耦的资料。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H:
引用 网友R:
实际做过步进或者伺服工程的人度知道,在脉冲回路上“串联”的电阻功能。
如果PLC输出端口电源接的是5V,可以去掉该电阻。如果PLC输出端口连接的是24V电源,则必须“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也可以理解降压作用。
我们来看原理,因为驱动器输入端口是光偶,可以理解为LED负载。一般常用的LED工作电压在2V左右,电流在5mA左右。如果把这个LED没有连接降压(限流)电阻连接到24V电源中,结果可想而知。
“串联”电阻后,可以让它工作在额定范围。
之于,降压还是限流,我认为都正确。只是看他以什么为依据看待这个问题,实际就是以电压还是电流的依据。

它驱动的是光耦是电流型负载,按你的分析就应该是限流。

网友AI:
限流,因为脉冲接收的是5V,直接输入24V电压太大,电流会变大,把光耦击穿的。

网友AJ:
我想问的是,串联在电路中是分压还是限流,我支持是分压!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分压是对串联用电器而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AJ:
    我想问的是,串联在电路中是分压还是限流,我支持是分压!

    我们是针对本次问题讨论的,控制伺服或者是步进而言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K:
引用 网友B:
    PLC这边用的24伏   另一端元件要求是5伏的  串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直接接上      降压用的!!!!!!!

    楼主正解

网友V:
    兄弟们!!请问大家有没有实操过,所有用电器都是靠电流工作的,电压高了负载不变等于电流高了,加个电阻是限流用的,!
    U=IR,把数值代入出算算看!或串了电阻后测测电压,绝对是24V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PLC这边用的24伏   另一端元件要求是5伏的  串个2.2K的电阻就可以直接接上      降压用的!!!!!!!

    起分压作用,作用是将24V转换成5V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H:
引用 网友AL:

    起分压作用,作用是将24V转换成5V

    不是吧!PLC的脉冲输出是24V????????????????????????你把PLC的晶体管输出电路画出来就会明白自己错在那里。

网友H:
    分压用,驱动器的接收脉冲电压一般为5伏

网友AM:
    笨蛋这还讨论,想咋用都可以!

网友AN:
    降压的?学习了!

网友AF:
    想咋用都可以!能用就是!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网友AO:
    2楼正解!

网友AP:
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在电路分析时应把正个元件相关的电路分解出来,再进行分析,电路基础没学好,也不能大口说什么,个人认为这个电阻在这个电路中以I=U/R,没接电阻时电压接24V电流比接5V时电流变大,在接好电阻时接24V时与接5V时电流相差不大,从这方面说明是控制电流的大小,而对于电路内部而说电压下降,松下伺服器有两个接脉冲的端子,其中的一对就是,内部电路已经接有相关的电阻,所以不用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