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2-11-05):
有6个地方 1, 2,3,4,5,6
有6个按钮 1,2,3,4,5,6
按1按钮时 车到1号位置
按4时 车到4号位置
怎么编程啊

网友A:
用调转指令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怎样编都可以,用步进也简单。

网友C:
那车是什么电机?各个地点有没有感应器

网友D:
比较指令也可以
上班=上坟

网友E:
设置1---6位置分别为1---6
运行时,要到几就MOV到几,比较等于目标就停

网友F:
车是什么概念。很深奥呀。如果是伺服的话。立马秒杀。当然这些位置都是预设的。别说是6个位置。60个位置都是很简单的了。

网友G:
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我用过

楼主:
5楼的怎么编程啊
用传送指令
每个位置都 有感应器
就是普通有电机 带刹车的

网友H:
这里面的人不是炫耀的就是鄙视人的,没人教你的。兄弟只能靠自己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I:
如果6個點各有sensor 那就很好辦了
比方說現在從4呼叫 車在2
那樣2的sensor是on 4的sensor是off
motor就得移動車 等4的sensor變成on了 動作完成
這是比照電梯控制的logic來想的 您可參考看看

网友J:
把6个按钮编号分别传送至D1
6个监测开关编号分别传送D2
用D1减D2数值保存D3
D3大于0车正传小于0反转等于0不转

网友K:
有两种方法:
将X1到X6接通时候定义成1-6传送到的D1,将Y1到Y6接通时候定义成1-6传送到D2
一、利用触点比较指令D1>D2接通M1(正传),D1<D2接通M2(反转)
二、利用传送比较指令将D1与D2的比较真值分别存到M1、M2、M3控制电机

楼主:
谢谢你们啊 我还是希望能有图吖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