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问题

楼主(2012-11-05):
功能接地、保护接地、第3种接地 这三种地线该怎么接。

网友A:
不是很理解。
1.一般是按需要了。所谓功能。也不是说电阻越小越好。我们这里有10K欧的接地方式。是测试PORT的接地。特意接了一个10K欧的电阻。
2.保护接地一般只的是PE. 外壳接地。
3.第三种接地。就是很多地线连在一个公共端子。然后再由另一条较粗的地线与大地相连。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乱说的。

网友B:
接地要求很严格,PLC、变频器接地说明书上都有,一定要按要求做,否则可能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