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光电传感器检测物体下落计数,当下落速度不快时PLC能检测到,速度快了,PLC就检测不到,但是明显看到光电传感器的指示灯闪烁了一下,光电应该是感应到了的,PLC扫描周期也只有20ms左右,应该没道理检测不到啊,请指教,谢谢!FX1N的PLC

网友A:
改成用行程开关,再加个机械附件,当物体落下是触碰到机械附件,然后形成开关动作

网友B:
下落的光电开关反应不过来

网友C:
同问,求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用行程开关,再加个机械附件,当物体落下是触碰到机械附件,然后形成开关动作

机械结构已经限制了,只能使用光电开关,更邪门的是对应的PLC输入点的指示灯都看到闪烁了(虽然闪得不是很明显)却检测不到。

网友D:
用外部中断方式来编程
把光电接到X0
然后程序编写I000的中断程序,具体查看编程手册

网友E:
用基恩士的光钎就可以,可以调输出时间】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外部中断方式来编程
把光电接到X0
然后程序编写I000的中断程序,具体查看编程手册

我也准备这样折腾,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基恩士的光钎就可以,可以调输出时间】

光纤调到延时输出50ms仍然有时候检测不到,照理说50ms应该足够了,哎

网友F:
用高速计数器吧

网友G:
可以设置滤波时间,试试看....

网友H:
用高速计数器吧。我见过。不用PLC直接用基恩士高速计数器来计算插件电子元件的。那都是一卷的元件。搞个东方的马达调好速度。一卷就是好几万个元件。一下子的功夫就数完了。

网友I:
支持5楼,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已搞定!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K:
计数器和中断方式都可以

网友L:
用高数计数器吧

网友M:
你用的光电传感器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要是的话,换一种输出方式的试一试。

网友N:
采用高速计数器,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可能会好点

网友O:
检查一下你用的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和输出类型
海纳百川

网友P:
引用楼主hxcat于2012-11-05 20:23发表的 有一个问题 :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光电传感器检测物体下落计数,当下落速度不快时PLC能检测到,速度快了,PLC就检测不到,但是明显看到光电传感器的指示灯闪烁了一下,光电应该是感应到了的,PLC扫描周期也只有20ms左右,应该没道理检测不到啊,请指教,谢谢!FX1N的PLC

建议用对射式光电开关;这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切割光线来通断;
真诚到永远

网友Q:
山寨的PLC吧

网友R:
这种检测只能用高速计数器才能实现。不过光纤的选择已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