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连线

楼主(2012-11-05):
请教师傅们,三菱fx2nplc的422编程端口能不能用电缆通过232转485设备直接与变频器通讯,然后再用422bd连接触摸屏,通过触摸屏更改变频器的频率和监控变频器?

网友A:
为什么不加一个485BD板卡来和变频器通讯,再用编程口和触摸屏来通讯。
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用触摸屏来监控。

网友B:
想用电脑读取三菱变频器的参数怎么弄

网友B:
想用电脑读取三菱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用三菱变频器的上位通讯软件

楼主:
5楼,用的什么方法呢?485bd?

网友C:
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连线怎么制作?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