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为什么CKD 的DD马达为什么会原点后的第一下转动总是很慢?但是到了第二下就会变得正常了。。。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跟DD马达自己的程序有关,你把程序贴上来,我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要等明天才有程序

会跟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有关系吗?

网友B:
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这里理解。马达进行了回原点动作。回原点OK.然后开始要正常运转。但是第一次转,速度很慢。以后再运到到第2个位置又变正常了?
我们这里也是有大把CKD的马达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定位模块用的是松下的。

网友C:
一般是DD马达的问题。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
照你这么说,你应该只是设置相关参数而已,没有对这些程序进行再次开发。
当我们设置好相关参数时它会自动转换为DD马达运行程序。这程序是由两部分组成,上面部分是原点归位程序,下面是定位程序,当运行完原点复位程序之后,就会一直在定位程序那里循环扫描。你原点复位应该用的是原点回归I/O,而运行用的是启动I/O。当启动I/O得到信号以后,就会执行运行程序,刚开始程序是从上到下扫描,所以第一下执行的是原点复位程序,总是很慢,第二次以后由于是在定位程序那里循环扫描,所以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这里理解。马达进行了回原点动作。回原点OK.然后开始要正常运转。但是第一次转,速度很慢。以后再运到到第2个位置又变正常了?
我们这里也是有大把CKD的马达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定位模块用的是松下的。

DD马达应该不用什么定位模块吧?它都自带了自己的控制器。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D:
机器能否正常使用? 一般回原点的速度都很慢   有的程序编写了待机位置,回原点完成后会快速走到待机位置 个人认为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