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我用的是台达的A2伺服电机,用来绕线的.现在发觉脉冲发最快的情况下,电子齿轮比为85比1转速只有300左右,是不是正常?伺服电机最高为3000转的.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师门帮我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看你发的脉冲最快指的是多少HZ
另外,A2的伺服电子齿轮比如果是1:1的后,每接收1280000脉冲电机才转一圈
85:1的话,大概每转要15058个脉冲,这个值可能有点大。
估计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下载积分:+3(许可)

网友B:
每转的脉冲数应该可以设置的呀,虽然台达的么有用过

网友C:
首先我感觉你说的前后矛盾,你确定系统是位置控制模式还是转矩控制?

网友D:
设置限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