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计数器不计数

楼主(2012-11-05):
各位指教一下,我用Q06CPU写的计数器怎么不会计数呢,程序如下:
ld sm412
ani m0
out c0 d0
ld m0
rst c0
这应该每秒会计数一次才对啊,为什么在监视中一直都是显示是1呢
PLC参数里的软元件使用着默认参数
在网路上搜不到相对的问题,求解....

网友A:
你的D0里面设置数据没有啊???

楼主:
D0里面没有数据,我是想用来储存数据的。也试过把向D0 放进数据,照样也是不行,

楼主:
试过把C0改为C255时可以计数,但当我再随便添加一个计数器上去时,又不能计数了,好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