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时迷惑了,求助啊,关于rs指令 rs d10 k16 d50 k32传送后数据的分配

楼主(2012-11-06):
rs d10 k16 d50 k32
是把d10-d26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d50-d82中,想请教一下d10传送后数据放在d50 d51中么?

网友A:
楼主这个指令不是你说的把d10-d26的数据传输到d50-d82中。。而是把d10-d26的数据先转换成ASCII码发送给你的通信设备。然后通过d50-d82来接收通信设备反馈的数据也是ASCII码然后用数据转换指令将ACSII码转换成十六进制,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数据了。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RS 是通讯指令 BMOV d10 k16 d50 k16 这个 可以实现 多看看编程手册 认真一点

网友C:
如果 遇到问题 可以打免费电话 400 821 3030 里面的美女帅哥 都可以给你解决 FA公共产品。PLC 根据提示 他们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