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电路图求解

楼主(2012-11-05):
那位师傅帮我解释一下这条白线(+0 0)是什么意思,到底该怎么用。我看在我们这边的都和0接在一起。还有(黑)TESTINPU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0V 0V 应该是电源端正电压和负电压的意思~日文不懂,但从左下那个图估计(白、2)应该是个电源辅助输出,它如接直流负载应可与电源负端组成回路。test input 测试 输入

网友B:
这是光纤放大器的接法,白线接V+时为亮通,是有光线时输出ON,白线接OV时为暗通,没光线时输出为ON

网友C:
白线接V+时为亮通,是有光线时输出ON,白线接OV时为暗通,没光线时输出为ON

楼主:
同意2楼3楼的说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