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啊!想在固定的时间段内运行某程序,用时间中断还是定时器?

楼主(2012-11-06):
目前将一天的时间分为6个时间段,。有三个时间段对应A程序,两个时间段对应B程序,一个时间段对应C程序。
想法(1)是先用SFC1读取系统时间——>然后提取出小时、分秒的时间形式(time of day)——>转换成DINT数据,将读取的时间与时间段进行比较,从而判断系统时间在哪个时间段内。
判断后利用跳转语句转到A或B或C程序吗?由于ABC程序的一个功能是要固定多少分钟进行检测,这是不是要用到时间中断?
想法(2)是利用定时器,如果时间到了早上7点(假设),进入A程序,运行3h后,到10点,进入B程序,这个方法可行吗?

楼主:
各位大侠江湖救急啊

网友A:
大侠!高人那有时间来给你解答这些问题。。!
都忙着赚钱去了,。。。。。。

网友B:
用定时中断比较准确,有的定时器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C:
要看你的程序的大小,如果小的话就无所谓。大的话就会有扫描时间,这种情况最好用中断。
谢谢,程序还没有编完,现在看不算大程序

网友D:
24小时一个循环 比较省事吧 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24H循环不就是一天吗,程序每天运行,需要24h的循环吗?

网友E:
要看你的程序的大小,若大的话,还是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