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西门子PLC 7-300程序

楼主(2012-11-06):
各位工控界的大哥大姐、各位前辈:
小弟一事相求,S7-300程序调用SFC块 READ CLK 里的两个参数不知道怎写 RET VAL ? CDT ?
小弟感谢各位帮助 切盼

网友A:
CDT是一个DT类型的变量,你建立一个临时变量或者在符号表内建变量,数据类型定义为dT类型即可。
RET_VAL的数据类型为INT类型,目的是返回功能块的错误信息,你随便链接一个INT类型的变量诸如MW0即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