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这个段报警程式不是很明白,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A:
从M3000-M3095这96个辅助寄存器中有一个接通就报警.不过我觉得只用大于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M3000-M3095这96个辅助寄存器中有一个接通就报警.不过我觉得只用大于号就可以了。

不能用大于,如果最高位ON,就成负数了,只能用不等于。

网友A:
谢谢楼上指点

楼主:
其中的K4和K0何解了???

网友C:
K4就是连续的16位,说明书上有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中的K4和K0何解了???

前面的K4代表连续的16个位地址,后面的K0代表被比较的数值。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只那些位地址状态有ON的,就驱动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K4代表连续的16个位地址,后面的K0代表被比较的数值。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只那些位地址状态有ON的,就驱动输出。

OK得,回答。。。

网友F:
使用了接点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G:
学习了!
不过既然是连续的96个M区,为何不简单写成 ld<>    k24m3000   k0 --------------out y0
这样不是更简洁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不过既然是连续的96个M区,为何不简单写成 ld<>    k24m3000   k0 --------------out y0
这样不是更简洁么?

用此用法一定要搞清楚数据是16位还是32位的,如【<> K4M0 K0】---------OUT Y0  K=1、2、3、4
                                                                                         【D<> K8M0 K0】-------OUT Y1  K=5、6、7、8
PLC数据寄存器最大为32位,K24?????你在编程软件中写试试,看提示什么呢???
K值最大为8

网友I:
每個K4自成一個元件
不能把6個混在一起...
而且K24...好像沒看過這麼大的用法

网友J:
M3000至M3095的96个继电器中,只要有一个ON,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