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

楼主(2012-11-06):
想请问大神们,谁知道怎么用西门子S7-200编一个程序,是在下午一点的时候,对应的蜂鸣器叫5分钟,不知道怎么编写

网友A:
加我QQ544277166我传你(注明西门子PLC)

网友B:
1 .首先在编程环境中,找到 PLC(P)菜单,里面有个实时钟,读取PC,设置PLC
2.执行如下语句
LD SM0.5
EU
TODR VB0
执行这段语句后
VB3=时
VB4=分
VB5=秒
使用比较指令 ,置输出位
输出=1后开启计时器,计时5分钟后,复位输出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