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在PLC数字模块上的数值显示仪表

楼主(2012-11-06):
(求助)接在PLC数字模块上的数值显示仪表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操作手册6-3有详细说明

楼主:
什么操作手册呀

楼主:
数显表是四线的电源2个一条数据线还有一条时钟线,PLC数字模块还能输出数据和时钟吗请指教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