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ET/RSET显示错误?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1-06):
我用CP1E型PLC,欧姆龙SET/RSET同时控制一个原件程序提示显示错误,请高手指点???不好意思第一次使用欧姆龙

网友A:
显示的不会是错误,而是警告,因为对于同一个线圈的二次调用构成了双线圈,你可以在软件设定中取消对双线圈的检查,也可以无视双线圈的警告。
或者使用Keep指令来替代Set RSET的组合使用。
Good Luck~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谢谢,你真是高手,真的解决了

网友B:
寫程序盡量不要用這種寫法,程序一多這樣子查問題就不好查了。
欧姆龙SET/RSET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