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 Configurator SW1 软件如何与PC机通讯啊,通讯线怎么制作

楼主(2012-11-06):
急需了解,PC机跟三菱A540变频器如何读写参数, FR Configurator SW1 软件如何与PC机通讯啊,通讯线怎么制作, 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手册 上有

楼主:
谢谢!但是我电脑上只有USB口,不知道要怎么转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电脑上只有USB口,不知道要怎么转接?
用USB转接线过渡,这个有能力自己做,不能自己做的花钱买。这类变频器,需要设置的参数没几个的,用面板就可以的。

网友C:
A540变频器好像是网线接口的,自己做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