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主板启动问题

楼主(2012-11-06):
有个工控主板,通12伏主电后,经主板转换后,cpu无供电电压,其它部分电压正常,所有晶振都有振荡波形,主板喇叭无开机的声,无显示信号,感觉主板没启动,请问此类工控主板只是主电控制?还是像台式机有个小的启动按钮?
不是职业

网友A:
主板开机需要时钟、复位、供电,如果CPU无供电,查供电回路北桥供电,用假负载,查供电脚有无电压

网友B:
你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C:
工控机的主板,也有启动按钮的。

网友D:
如果没启动,建议你最好把主板上电池拆了,然后进行BIOS放电处理,一般都可以重新启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