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8V温控器 温度显示错误 求校正

楼主(2012-11-06):
哪位师傅使用过MT-48V的温控器啊 接温感器的 显示的温度要低20多度 把它换到其它的位置也一样 不知道怎么校正 上面有4个按键 好像只能设置最高加热温度 求.......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楼主:
这是温控器的图片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楼主:
有没有哪位老师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啊 比实际温度低几十度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A:
你的温度传感器与温控器不匹配,传感器有K CU50 PT100等多种型号,看看你的温控器与传感器各是什么型号.
下载积分:+1(工控—魔术师)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温度传感器与温控器不匹配,传感器有K CU50 PT100等多种型号,看看你的温控器与传感器各是什么型号.
是一套的 用了三年了 就今天出现这个问题 突然比旁边两个低了几十度 跟旁边的对换了 就是温控器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校正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B:
这个是台湾FOTEK阳明电机的温控器,温差偏大可以校正的,但过大就可能需要更换了,下面是说明书,看看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110d3a781711cc7931b71619.html
下载积分:+1(工控—魔术师) 感谢!

网友C:
温控器都有温度补偿设置的.看一下说明书!
下载积分:+1(工控—魔术师) 感谢!

楼主:
谢谢 明天我去调一下 看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