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楼主(2012-11-06):
求一个单片机c语言的程序,89C51的单片机编写的。要求:按下按键后在两个数码管上显示00~~20的数,且每个数显示时间为一秒。

网友A:
汇编语言我倒是会,c语言对我来说那是天书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用中断写,也可以用延时写

网友D:
请求高手分享一段程序呗,谢谢……

网友E:
这个和具体的单片机型号 晶振频率 有关系的 数码管驱动方式 包含头文件 等
可以写点简单的
写个不精确延时吧
delay(x)
{
char y;
for(y=0;y<120;y++);
}
以上为大概1ms延时
如果延时一秒
就在main里调用
delay(1000);//1000毫秒等于1秒
wusaoyun

网友F:
啥意思哦。在delay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字符型变量y,然后是for循环。看不明白。有完整的程序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