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请问各位大师压力传感器要和24V串在一起接入变频器吗?谢谢!

网友A:
不好回答!!你还是选个变频器的型号,压力传感器的型号,再把这两者的说明上传也许许有答案!!

盟主

网友B:
两线制变送器就串进去 或者中间加个带配电功能的信号转换器,如果是4线制的话,24V就给变送器供电,变送器输出接变频器AI就OK拉

网友C:
24V+进,另外一根线接到模拟输入端。模拟输入公共端接24V-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用的是台达变频器!以前总搞点小程序!没注意这些。今天我自己单独一个人搞才发现这么简单的问题平时忽略啦!是不是24V正接入压力传感器一根线传感器另端接入变频器。也就是说传感器串在电源上接入变频器,变频器的另一公共点接电源0v。请各位知道!谢谢!

网友D:
电源+24接传感器+,传感器负接变频器输入正,变频器输入负接电源0V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好象,都对。

网友G:
24V——传感器+
传感器-——ACI
ACM——OV

楼主:
感谢!有点惭愧!

网友H:
你得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