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加热系统由三相四线供电,零线断了,控制电路220v电器全部烧毁,求教三相四线的工作回路。

网友A:
零干线断了吧,听老师傅说过,没有遇到过,专烧功率低的电器。
上班=上坟

网友B:
控制部分应该用隔离变压器的,不然的话,零线断了,就麻烦了

网友C:
如果你的加热器三相功率分均而且功率一样一般没问题,,最好中性线多加几根在不同的地方。。。。。相电压是--L1. L2 .L3分别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N也叫零线)。线电压是L1与L2,L1与L3,L,2与L3之间的电压。相电压是线电压÷√3≈1.732得来的。所谓的星接和角接不同就是:当星接时用电设备承受的是相电压(‘如电机’每组功率一致)是线电压÷√3。当角接时用电设备承受的是线电压(‘如电机’每组功率一致)如有疑问请加QQ395414012注明加我原因,咱们共同进步!!

也希望对电加热有兴趣的加我QQ

网友D:
收益匪浅

网友E:
零线断了以后,中性点就不是0电位;任一二相的线电压根据所带负载的电阻分配电压,这相电阻大(也就是功率低,如控制回路)分得的电压就高,应该会大于220V;特别是三相加热负载分开上的,这种现象更明显。所以控制回路就承受不了了。从这方面讲380V的控制线路应该更好 些,仅供参考。

网友F:
5樓的可行
但是顯少人用380v當控制迴路
可加裝380/220 V降壓變壓器來當控制迴路的供電,供參考

网友G:
假如在三相四线上A相和B相上都接有一个220V的用电器,他们的一端是共用接零。如果这时候零线主线开路,实际上就是2个220V的用电器串联后接到A.B380V上,那么2个220V的用电器中那个功率小,肯定先烧那个这种情况在强电系统中会遇见的

网友H:
加热器是由继电器控制的,220V是控制继电器的,N线断开,继电器断开,加热器也就没电,怎么会烧坏加热器呢

网友I:
告诉你个最好的办法   直接用三相供电 不需要零线  接星型最安全  绝对不会出现断线烧坏

网友J:
不知道你 的负载是不是一样大的,如果不一样大,直接用三相供电,星接的话,三相不平衡,效果会不会更坏

网友K:
楼的都有点问题
楼的观点我赞成

网友L:
用隔离变压器是可以的,但控制部分N线断了不应该出问题呀?会不会是出问题才烧断N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