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表与Proface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2-11-06):
客户有一台涂布机要改造,有一项内容是要将控制烤箱的十块RKC的温控表通过RS-485通讯与Proface触摸屏通讯起来,以方便操作(因为现在触摸屏与温控表是各处一边的。操作工觉得这样操作不方便,所以要改)。RKC的温控表已带RS-485的通讯板了,现在就是不清楚怎么与触摸屏通讯要怎么做,触摸屏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呢,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一定要找到RKC仪表的说明书,仔细研究一下.
再找PORFACE的手册看看,
我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以前看到过一种机台
一样是RKC,有FX1NPLC,它们485通信,屏可以读取温控表
上的数据,
我关注中.......

网友B:
1.RKC 485 站號 先設定出來
2.Proface可直接與485設備做連線設定 (手冊沒寫直接問經銷商)

网友C:
首先确定当前PROFACE是否带直接通讯温控表的能力,如果有就好办,没有得通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