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看一下这两张图片的区别

楼主:
按下X0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M0,每按一下就只往下走一步,最后返回。每转移到新的一步,就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M1来阻断信号M0向下一步传递。第一张图片上的程序运行从S0→S20→S22→S0;而第二张却S20→S21→S22→S0,第一 张图片相邻步产生的上升沿脉冲都一样分别为S20→PLS M1、S21→PLS M1、S22→PLS M1。第二张图片相邻步产生的上升沿脉冲不一样分别为S20→PLS M1、S21→PLS M2、S22→PLS M1。第一个程序为什么会从S20一下子跑到S22呢,而不是一步一步的走呢

网友A:
你在PLS   前面加个按钮看一下,没试过,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