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车库问题

楼主(2012-11-07):
要做一个5层的立体车库,升降横移式的,大概30个车位,算了一下输入输出的点数,控制电机、限位开关还有各个控制点,输入输出一共要150多个,可眼下的PLC大多没那么多,不知道有哪位做过立体车库,指点指点!

网友A:
PLC可加擴充模組 就可達到需要的 I/O 點數
千萬不要為了省 而犧牲安全
省下的錢不會給你 省下的安全卻要承擔

网友B:
加i/o扩展模块

网友C:
小型的PLC可以支持256个 点,大型的可以几千个点

网友D:
是啊,加扩展模块。

网友E:
Q2和Q6的加I/O就行了我们公司的立库是这么干的还有西克激光测距和编码器

网友F:
PLC加扩展模块是够得
PLC本身支持256点的很正常,如果一个PLC还不够那就两个PLC主机加模块,一个挂接输出模块,一个挂接输入模块,然后两台通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G:
简单的,只要算法没有问题,控制非常的简单。

网友H:
加扩展是肯定的作法,那怕是中型的PLC也是模块上不断地加模块才增加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