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中央空调系统中采集回水温度通过PID控制室内温度,对于PID控制夏天是正反馈,而冬天确是负反馈这样在变频器里怎么设置好?不能一年改一次参数的,当然不用PID控制用温控仪表的差动控制可以解决,或者用恒压控制,但我看到在应用领域有用PID控制的,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控制的,请教大家!

网友A:
PID控制夏天是正反馈,而冬天确是负反馈,这个好像不对,控制系统正负反馈调试好后,不用改变。你只需要改变的它的被调量。即你的回水温度。夏天冬天只是设定回水温度不同而已。没搞过中央空调系统,常规的控制系统是这样的。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B(2013-05-09):
在程序里做,不是在变频器上做

网友C:
引用楼主zczc777于2012-11-07 10:36发表的 中央空调系统中采用回水温度通过PID控制温度,有个问题? :
中央空调系统中采集回水温度通过PID控制室内温度,对于PID控制夏天是正反馈,而冬天确是负反馈这样在变频器里怎么设置好?不能一年改一次参数的,当然不用PID控制用温控仪表的差动控制可以解决,或者用恒压控制,但我看到在应用领域有用PID控制的,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控制的,请教大家!

PLC內作pid修正跟追捕,試問您PLC內有萬年曆吧所以夏天跟冬天就可以設定運作方案!
                                                您説變頻器內正/反饋 因該是正反轉吧!速度是只有快慢吧!
                                                PID您可以看看相關資料!
                                                如有錯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