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 stl ret 这几个指令到底该怎么用啊 各位大大帮帮我

楼主(2012-11-07):
我是想用这几个指令做一个灯循环 但是连接plc之后灯不亮 。,。。。。

楼主:
那位老师能不能发一张图片给我看看 到底该怎么用

网友A:
首先步进初始 灯循环用计时吧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M8002 M0
LD M0 SET S10
STLS10
LD S10 OUT Y0
LD S10 OUT T1 K10
LD T1 SET S11
STL S11
LD S11 OUT Y1
LD S10 OUT T2 K10
LD T2 SET S10
这样就行了 Y0 和 Y1循环 这是个例子 一般循环灯的话不用这个

网友B:
你一起動就跳下一步動作其實你可以看看你
的程序
你可以在跳下一步之前卡一個空接點
然後用模擬看程序
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了
abcde12345

网友C:
程序的流程是
SET S1
STL S1
SET S2
STL S3
。
。
SET N
STL N
RET
如果没有RET 的话,那个S 的作用就等同于M
在这里RET标志这个是个STL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