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我有一个Q系列Q02U的CPU,但是我连接电脑输入程序,总是显示USB未安装驱动。数据线是两头都为USB借口的数据线。
我把数据线插上电脑和CPU后有自动安装驱动,但是是显示的驱动安装错误,然后拔掉数据线在接上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我用的是32位W7的系统,软件是Works 2。但是上次用XP系统的时候用的是GX8.86版,也是提示驱动安装错误,但是会出现一个手动安装,
输入路径后就可以用了,但是我这个W7系统的不行啊,始终装不了USB驱动,数据线是好的没有问题,CPU也是正常的。
第一次使用Q系列的PLC,望各位高手给我讲解下怎么解决啊,

大哥们,那个驱动路径我知道,但是我点那安装驱动的INF文件,右键-安装,会显示一个不支持此安装方法,
但是插上数据线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就没有刷新出新的USB连接驱动,而且用那个什么安装过时驱动也安装不起,
泪奔啊!!!!!!完全没不清是什么情况。能给我具体讲下,如果插上数据线没有出现安装驱动的程序,还能用什么方法安装吗。
可能是我网络原因,点击回复却一直在读取,就是谈不出回复框,谅解下啊。

那位好心的大哥能不能加下我的QQ给我讲解一下啊,由于第一次使用还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由于马上就要使用了时间紧张啊。
QQ290062354 在线等待啊

网友A:
管理员登录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安装驱动,驱动路径:你gx的安装目录l例如安装在C则驱动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面,你按照提示,不要选择搜索,直接将驱动路径选择好就可以安装,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使用USB编程了,不过我的系统是XP的,前几天刚用的Q04UDH CPU。
  • 下载积分:+1(czc023) 真诚感谢!

楼主:
    嗯,XP系统的我试了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W7的不知道怎么弄啊。
    一直都调试不了程序,而且用人家的电脑XP系统,实用程序包安装了,但是又用不起,郁闷啊。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可以用,我用过了。

网友D:
    Works 2,GX8.86版在WIN7 32位系统和XP系统均可以正常使用。
    需要安装驱动,驱动路径:你gx的安装目录l例如安装在C则驱动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面

网友E:
    GX的安装目录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面有自带的驱动或到网上下载一个Q系列PLC与电脑连接的U盘驱动程式。应该你的电脑有还原过,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大哥们,那个驱动路径我知道,但是我点那安装驱动的INF文件,右键-安装,会显示一个不支持此安装方法,
    但是插上数据线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就没有刷新出新的USB连接驱动,而且用那个什么安装过时驱动也安装不起,
    泪奔啊!!!!!!完全没不清是什么情况。能给我具体讲下,如果插上数据线没有出现安装驱动的程序,还能用什么方法安装吗

楼主:
    可能是网络有问题,点击上面的回复都一直没有反应,希望谅解下啊。
    那位好心的大哥能不能加下我的QQ给我讲解一下啊,由于第一次使用还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由于马上就要使用了时间紧张啊。
    QQ290062354 在线等待啊

网友A:
    XP系统不能安装,是因为有安全软件限制了安装进程或者操作系统是精简版的。
    WIN7不能安装,是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或者系统精简,安全等级设置过高的原因。
    下面的附件文档,讲了WIN7下,三菱的USB驱动的安装方法。是三菱官方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我是W7的系统,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哈哈,抛砖引玉,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H(2013-04-08):
现在解决了吗?本人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I:
兼容问题了 你安装的时候点击属性 把兼容型改正XP SP2就行了 试一下

网友J:
Q系列PLC与电脑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