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S7-200数据写到EEPROM中,怎么写啊?
有样例吗?

网友A:
在菜单里选PLC---在选从RAM中建立------在EEPROM中直接写就可以啦从VB1开始一直写就可以啦

楼主:
我要保存的值是一个触摸屏上的设置值,当有设置变化时,存到EEPROM中,我这个设置值是实数,好像RAMZ中最多写双字,的怎么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保存的值是一个触摸屏上的设置值,当有设置变化时,存到EEPROM中,我这个设置值是实数,好像RAMZ中最多写双字,的怎么写啊?

实数不就是双字长度的么

楼主:
那就是说实数也可以存到RAM中的啦?
在设定smw32的时候,那个in是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像图中我定义了70,是否就是把70为首的4个位保存下来,上电后把数据放到vd70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