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大家好,請教一下三菱PLC如何記錄接近開關導通時的時間呀?即接近開關導通一次PLC就記錄下當時的北京時間呀。是否需要配合觸摸屏呀,我想通過查詢每次開關的導通時間來監督操作員是否有違規操作。請大家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只要PLC有实时钟就可实现,利用接近开关的上升脉冲,把当前时间送入数据区,同时指针加一,使下次保存地址推后一个。
要查询显示就要触摸屏了。

网友B:
LDP   X1
TRD D10

时钟数据读取指令TRD(FNC166)  TRD(P)指令为16位运算,占7个程序步。[D.]可取T,C和D。它的功能是读出内置的实时时钟的数据放进由[D.]开始的7个字内。当X1为ON时,将实时时钟(它们以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顺序存放在特殊辅助寄存器D8013~8019之中)传送到D10~D16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PLC有实时钟就可实现,利用接近开关的上升脉冲,把当前时间送入数据区,同时指针加一,使下次保存地址推后一个。
要查询显示就要触摸屏了。

如果一天導通100多次,一個月下來訪占用多少個寄存器呀?不是很明白,望大俠們貼個程序出來看看。謝謝!

网友C:
用触摸屏+PLC来实现
用触摸屏的历史记录功能,触发的条件为PLC 的某一个位,比如说X0

网友A:
要保存数据就要占用内存数据区,每条记录需要的字数乘以要记录的条数就是需占用的数据区大小。所以能记录的条数都是有限度的,无论你用PLC存储还是触摸屏历史记录存储,这正是编程员要考虑的问题。
至于存储满了怎么办?你有两个选择,1-停止采样;2-冲掉最早的记录。

楼主:
非常感謝大家的指點,總算明白了點。

网友D:
用PLC 分析软件记录即可, 还不用修改PLC 程序。直接调用相关变量监视并自动生成时间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