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2-11-07):
CMP D0 K2X010 M20 是什么意思啊 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比较传送指令
!!!

网友B:
比较指令啊,数据寄存器D0的数值与位组合元件K2X010的数值做比较,当D0<k2x010时,M20置ON;当D0=K2x010时,M21置ON;当D20>K2x10时,M22置ON
,多看看手册吧,兄弟

楼主:
二楼你好 这个k2x010值是怎么定的啊
是二进制吗

网友C:
k2 表示4*2=8個元件
從x010算起 到x017 共8個
這8個合成一個二進制數 D0比這個數值大時 M20 on;
等於時 M21 on;
小於時 M22 on.
k2占用8個元件, CMP占用3個元件.
我之前有點講錯了

网友D:
好心高手真多

网友E:
4楼讲的透

楼主:
k2x10 的值怎么定的 比如x10=on 时 值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k2x10 的值怎么定的 比如x10=on 时 值是多少
x10=on,时K2X10的值是1,X11=ON,K2X10的值是2.

网友G:
去看看进制数怎么转换的 就懂了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