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请教CF卡里面的程序如何上传到三菱触摸屏?

网友A:
應該需要電腦傳輸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C:
还是需要软件的设置  选择C卡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

网友D: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触摸屏本身上传,CF卡插在触摸屏上面,有专门画面按键操作,一般都被厂商隐藏起来了;还一个是CF卡插在电脑上通过触摸屏软件传输。

网友E:
打开人机界面,选择“Communication”-->"Write to GOT",出现如上图所示界面,
选择Destination Dri下拉菜单中的"A:Standard CF Card"
对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进行通讯类型设置和测试,测试OK后,点击
GOT Write 按钮,即写入人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人机界面,选择“Communication”-->"Write to GOT",出现如上图所示界面,
选择Destination Dri下拉菜单中的"A:Standard CF Card"
对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进行通讯类型设置和测试,测试OK后,点击
GOT Write 按钮,即写入人机中。

不要通过电脑,直接CF卡上传到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触摸屏本身上传,CF卡插在触摸屏上面,有专门画面按键操作,一般都被厂商隐藏起来了;还一个是CF卡插在电脑上通过触摸屏软件传输。

第一种方法具体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