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怎么让PLC通过串口向仪表发送FE FE FE 01 00 00 00 C0 19 AA读取指令,然后再接收仪表送回的数据
仪表数据位八位,无 ,1位停止位,9600
最好有个梯形图

网友A:
查阅编程手册RS指令
根据通讯格式设定D8120的值
将发送字符串换算成ASCII字符代码写入地址寄存器中
调用RS指令,发送这20组字符。接收字符长度根据协议规定设定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仪表支持什么协议?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C:
仪表的协议好像是modbus  ascii  看命令像 2楼的办法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阅编程手册RS指令
根据通讯格式设定D8120的值
为什么要换算啊
将发送字符串换算成ASCII字符代码写入地址寄存器中
调用RS指令,发送这20组字符。接收字符长度根据协议规定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阅编程手册RS指令
根据通讯格式设定D8120的值
将发送字符串换算成ASCII字符代码写入地址寄存器中
调用RS指令,发送这20组字符。接收字符长度根据协议规定设定

非常正确

楼主:
求高手帮忙,搞了半天都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