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45步的程序为什么没有了

楼主(2012-11-07):
各位高手,前日下载一个FX-2N的程序,为什么1---45步的程序没有了,后面的又可以读到啊,请赐教!

网友A:
PLC模块的型号可能不对。
我爱我家

网友A:
模块和你对应的程序不对。
我爱我家

网友B:
如果程序正常执行,将该程序切换到语句表,可能1-45都是NOP指令,删掉之后步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