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最近在摸索AutoCAD Electrical 2008,感觉挺好用的,但是在插入三菱PLC模块时,模块前面老是空出很长的一段距离才分配IO.(如图红色圈那一段)。请问高手在插入三菱PLC模块时如何把(如图)红色圈那一段缩短。谢谢。。。

网友A:
求你的CAD发邮箱,谢谢楼主!56967528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你的CAD发邮箱,谢谢楼主!569675287@qq.com

兄弟AutoCAD Electrical 2008这个软件3G.太大了。发不了给你。。这个论坛上以前有人发过。你搜索一下。

网友B:
拆分或拉伸PLC

网友C:
请教各位怎么引用回复?象二楼那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怎么引用回复?象二楼那样的

网友D:
试试到元件库中修改元件的图形,肯定会好的。改一次就好,以后不用每次改。

网友C:
回5楼的哥哥,我怎么找不到这引用选项

网友E:
这个还是自己摸索下 比较好

网友F:
去找一下ACE2010版的视频,里面有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