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8):
最近要做一个用西门子200 modbus rtu和温控器通讯的程序。但是在西门子mbus-MSG
没有写功能码的地方。比如 温控器写温度的地址是 H1008 写入的功能码为H06。这个指令该如何写?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40001加上H1008,H1008转换成10进制就是4014,ADDR就是44015,控制字HO6,转换成十进制就是6,控制字是控制加热输出的吧,你往Vw100写温度就可以了,至于写控制字类似跟写温度一样,再调用一个MDBUS-MSG,注意不能同时进行读写,祝你好运

楼主:
写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