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2-11-08):
本人使用西门子200控制一个伺服电机
动作很简单,位置不需要精确,但是不太会使用脉冲输出,想请教如何发出脉冲来
使用的PLC是224xp(6ES7 214-2AD23-0XB8)晶体管输出
控制的方式为使伺服电机正转,到位置停下,再次启动后继续正传.....当到达上限位时返回原点位
不知道用哪个指令来发出脉冲来
能不能一直给Q0,0输出,到达位置后(有光电检测位置)停止
Q0.1输出是否为正传不输出为反转呢
希望解惑,谢谢

网友A:
三种方法 1、使用原始的基本指令PLS和相应的特殊寄存器SM。
2、编程软件里自带的位控向导。
3、指令库。
QQ1528067507

楼主:
描述:是这样用吗
编程软件里的位控向导,用哪个呢

楼主:
描述:还是这样用
还是位置向导用这个

楼主:
描述:还是使用这个库
这个库是不是这样用

楼主:
Q0.1当方向,当Q0.1为1时,反转,为0时正传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解答一下啊,拜托

网友B:
Q0.1也是脉冲输出点
正儿八经的~

网友C:
我觉得两个输出跟伺服的设置有关系,看你是用方向+脉冲的还是交变脉冲的,现在有点忘了。很久以前用过位控模块做过。

网友A:
迷茫中, 我的qq1528067507 一起学习。
QQ152806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