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监控写入模式时校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8):
请问三菱PLC监控写入时校验是什么意思,会自己改PLC里的程序吗?还有我从设备上读出的程序为什么都没有注释,怎么能在线监控时显示注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校验就是电脑上有程序与PLC内的程序对比,验证是否一致。

楼主:
如果不一致会更改PLC里的程序吗

网友B:
不会更改,就是与你电脑你面的比较一下,告诉你有电脑里面的程序与PLC里面的程序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网友C:
你的程序,读取的时候,PLC里面没有注释,自然就不会显示了,你可以在电脑上面添加注释后再打开监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