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程序无法保存,读取

楼主(2012-11-08):
求教各位大虾:我的三菱触摸软件GT-Designer2无法把画面程序保存到电脑,原保存的画面也无法读取,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把触摸屏的命名改为英文试试。

网友B:
同时将存放文件的路径中有汉子的部分换成数字或字母试试

网友C:
可能原因:1.GT-Designer2的版本不对!改用繁体版或其他版本。要看你原来的画面用的是什么版本软件! 2. 格式不对!

楼主(2013-04-16):
问题已解决,是操作系统的输入法设置错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