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pu 型号 分不清

楼主(2012-11-08):
三菱q系列cpu 有很多型号 比如Q02UCPU Q03UDCPU Q02HCPU Q12PHCPU 等等 cpu 前面的字母有什么特殊含义没有 想 Q02UCPU 的 “U” Q02HCPU 的“H” 代表什么 是不是cpu有什么特殊的借口或者什么 ???求解答

网友A:
U代表多了USB接口
H代表高速CPU
E代表内置以太网接口
N代表新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代表多了USB接口
H代表高速CPU
E代表内置以太网接口
N代表新版本!
H也有USB接口,U只是一个系列,在一些NC系统中,就只能用U的那种CPU 。

网友C:
U代表多了USB接口
H代表高速CPU
E代表内置以太网接口
N代表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