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08):
三菱驱动器MR-J2S-100A故障,上电电源指示灯亮,没有数字显示。请教高手,这样的问题一般故障出在什么地方??具体点。
谢谢~!

网友A:
松下的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拿回去重写了一下程序好了!

网友B:
可以试着将它拆开,把那些插头弄干净试试。
我们一般都是换下送厂家维修的,应急时也会拆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应该是 接触不好 拆开看看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