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11-08):
高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PLC下面一排小东西是什么

网友A:
是个转接端子吧。

网友B:
扩展模块的接线端子

网友C:
I/O端子,但感觉应该把它放在机器附近的接线盒更合理。
不断向前

网友D:
扩展模块接线端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扩展模块的接线端子
3楼 正解

网友F:
高密度扩展模块的接线端子

网友G:
输出继电器模块。

网友H:
我看像PROBUS带的IO模块吧

网友I:
扩展模块

网友J:
哪里看出是扩展了?在我看来那就是主机架上第七个64点模块的四个接线端子,这么弄无非就是接线方便,试想一下这么多线怎么接到那么小的模块上去?再说那个模块的接口就是排针接口公座,除非把外围线路换细线,买对应的母座,把细线焊接在母座上,再插上去。这么弄明显节约成本,但是容易出错,焊接繁琐。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或许该叫接口转换器,转接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K:
扩展模块接线端子(中大型PLC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