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程序不能下载到仿真PLC中

楼主(2012-11-08):
我只是想在电脑上用PLCSIM仿真一下,不是和外界PLC连接,但是每次都跳出

楼主:
就是这样,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在PC/PG通讯设置里面,选择设置为PLCSIM就可以了。

网友B:
仿真的问题你好像已经发了几次。
可能的原因:
1)是否安装好仿真软件。如果安装好后“打开/关闭仿真器”按钮不会是灰色。
2)在仿真前,必须打开仿真器,在弹出窗口选择相应的功能。安装下载方式与实体PLC一致。
3)其它的功能使用与实体PLC一致,只是仿真不支持有些特殊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