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谢了,请高人指点,信捷OP320文本报警列表怎么写不进去?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2-11-08):
先谢了,请高人指点, 信捷OP320文本报警列表怎么写不进去?,在下是新手,手册没看懂。

网友A:
设置好地址后直接输入报警内容就行了啊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请问,地址设好了也不行,触摸屏设置好后有一个确认件,点击就OK了。文本设置好后没有那个确认件,我设定好退出后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是无法记忆的样子,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3-01-03):
各位碰到过么?原来是电脑的问题,换一台电脑就装好了

网友B:
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它那个有点怪,他的报警地址只能是连续的,如M10,M11.如果在写M15就不行,要写M12.
大概大概
先谢了,请高人指点,信捷OP320文本报警列表怎么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