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11-08):
请问下这个接触器是什么意思?如图
谢谢!!!!!

网友A:
就是 KM1 在程序中 的第2个点第 6个点 第 13个点的常开 常闭点 作用是能知道KM1的点用在哪里了
从头开始数
你找个程序数一下就清楚了
应该是这样
感谢!
现在就是没有程序,也不知道怎样数,那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点?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KM1的3个常开主触点在第2列,辅助常开触点在第6列,辅助常闭触点在第13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