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一个很简单但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要求完成一个时间段的控制,需要时间继电器来实现,有一个搅拌泵,要求它工作2小时后,停止一小时,再工作2小时这样一直循环下去。本来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后来用时间继电器做了,不能实现,调试结果是这样的:工作2小时候停止了,再等一个小时后两个时间继电器一直在抢动作,不停的动作,让我实在是想不通,在PLC上电路图一样能够实现的,用时间继电器不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用PLC代价又太大.
下载积分:+1(静芳) 神马都是浮云。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你够傲哦,不理我

网友A:
用那种电子时间继电器试试,就是那种微电脑计时器

网友B:
用一个欧姆龙双调数显延时循环时间继电器DH48S-S就可以了,很简单,价格又便宜。

网友C: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控制输出也就是T1延时断触点控制T0线圈,T0的延时吸触点控制T1线圈与输出

网友D:
用微电脑时间继电器或者打铃仪

网友E:
用第一个时间继电器作为输出控制水泵,第二个时间继电器作为停止时间,让第一个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电源窜在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上,实现反锁,相当于只要第二个时间继电器一工作,第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强制断电,不工作了,第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到,延时触电闭合,延时触电作为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启动电源,加个继电器实现自锁,一直给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电源 ,在自锁继电器的自锁电路中加入一个小继电器,自锁电路窜在小继电器常闭上,小继电器的供电由第二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供给,实现延时时间一到就自动停止,停止之后第一个时间继电器又开始工作,实现循环,当然第一个时间继电器是要接启动,停止电路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吧。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就当是参考一下

网友F:
不多废话,看图,这个是我画的,是用来控制给185KW电机定时润滑注油的。实际设备运行已经1年多了。
下载积分:+3(sport1988) 好贴!
下载积分:+3(heyue) 简单,好用
下载积分:+3(283276325)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简单实用.....

网友G:
确实是欧姆龙的DH48-S时间继电器最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欧姆龙的DH48-S时间继电器最简单了
是的,一个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简单明了。

网友H: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应该用内部是变压器降压作电源的那种时间继电器,不要电容降压作电源的那种时间继电器

网友I:
DH48S-S就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J:
简单点说就是继电器抢点了。

网友K:
楼主需要一个震荡电路,也就是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继电器
如果 不加继电器就需要瞬时触点

楼主:
6楼的版主你好!我就是这样设计接线的,没有用,我用的时间继电器是正泰JSZ A-A的,不知版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没有用滴

网友L:
买个 KG316 微电脑时控开关就行了!

网友M:
用时控开关,还可以多路输出

网友N:
定时器,8组开和关的时间设定!应该够用吧!

网友O:
学习了,谢谢各路大虾.

网友P:
六楼版主的电路图,很实用。

网友Q:
触点兑争

网友K:
《两个时间继电器的震荡电路》这个帖子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个人建议你时间继电器选用欣灵或正泰滴,比较靠谱。

网友R:
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S:
用时钟控制器来控制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T:
变压器降压作电源的那种时间继电器,把里面滤波电容容量加大点

网友U:
工作2小时的常闭接水泵常开接工作1小时线圈工作1小时的常闭串入2小时线圈接入电源就能工作。

网友V:
再检查下你的图纸,里面还有误区。两个继电器抢,有的时候按照你的思路走,有的时候又不对。我好多年前也做过,和你出现的问题差不多,后来还是查出自己出的图纸有点小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网友W:
增加一个继电器转换就搞定。
wusaoyun

网友X:
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Y: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出在时间继电器的选择上,应选用工频变压器降压供电的那种时继(比较重的那种),采用高频变压器降压供电的时继(重量比较轻),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高频变压器输出端有一个比较大的滤波电容,使时继的触点释放滞后)。你这个电路只要工作几十分钟,你的接触器线圈就完蛋,我就吃过这种亏。

网友Y:
引用 网友W:
增加一个继电器转换就搞定。
多个香炉就要多烧一柱香,你是有钱人的做法。

网友Y:
我试过将高频变压器滤波电容的引线脚剪断一边悬空,可以工作,但可靠性不高。

网友Z:
只有用了DH48S-S时间继电器就知道间歇工作的接线简单,0.1S-99H时间可调。微电脑时控开关最多12组开关,时间设定短的话可能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A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找俩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用不着PLC,我以前高了一个加热的烘箱,要求是加热30分钟,停15分钟,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网友AB:
2楼的比较简单
还有你可以换一下时间继电器,有些不能用,有些可以。

网友AC:
6楼经典的解决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D:
用时控开关就好了,应该最简单最经济了

网友AE:
双调数显延时循环时间继电器DH48S-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