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求MODBUS通俗的讲解说明或者视频,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给我看看吗?邮箱sgx200902@163.com

网友A:
ModBus协议是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OSI模型第7层),它定义了一个与通信层无关的协议数据单元(PDU),即PDU=功能码+数据域。
ModBus协议能够应用在不同类型的总线或网络。对应不同的总线或网络,Modbus协议引入一些附加域映射成应用数据单元(ADU),即ADU=附加域+PDU。目前,Modbus有下列三种通信方式:
1.    以太网,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TCP。
2.    异步串行传输(各种介质如有线RS-232-/422/485/;光纤、无线等),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
3.    高速令牌传递网络,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 PLUS